Altium21的View-Configuration如何改为低版本的?

楼主(2024-11-07):
上图(黑的)是AD21的View-Configuration对话框的效果,请问如何改为下图(白的)AD15的View-Configuration 效果呢?
谢谢

网友A:
    新的 类似组合,这个tab(view options)设置线条还有透明度,前边那个(layers&colors)里边可以设置显示还是隐藏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 类似组合,这个tab(view options)设置线条还有透明度,前边那个(layers&colors)里边可以设置显示 ...

    新的用的不习惯呢

楼主:
    自己顶 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