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4 如何在Shape外围自动添加一圈丝印

楼主(2024-11-07):
    想画一个区域留着印刷二维码,手动添加了一个Shape (Rectangle), 然后想在Sharp外围添加一圈丝印,但自己手动添加都是会有间隙的,我看到有些人绘制的PCB中添加的丝印是没有间隙的,所以,想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操作?因为我也点了自动添加丝印但是没有反应,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Cadence 17.4 如何在Shape外围自动添加一圈丝印,大家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A:
    先画丝印,然后zcopy到你要挖孔的层去合成shape。shape属性自己按照需要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丝印,然后zcopy到你要挖孔的层去合成shape。shape属性自己按照需要定就行了。

我刚才试了一下,可以操作,谢谢指导!

网友B:
    可以试试用捕捉端点的方式,先围着外圈的4个点画一个丝印铺铜,再用铺铜挖空的方法,沿着内圈的4个点对丝印铺铜做一个挖空。

网友C:
    把Snap pick to@ : @Segment Vertex设置一个快捷键,shape四个角按顺序点五下快捷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用捕捉端点的方式,先围着外圈的4个点画一个丝印铺铜,再用铺铜挖空的方法,沿着内圈的4个点对丝印 ...

您好,我按照您说的添加和挖空,发现操作之后,添加的丝印铺铜的线的宽度不能调整,是很细的线,一开始的添加的时候也是不能修改宽度(我是用Rectangle来画丝印铺铜的),之后挖空之后也修改不了宽度;您可以再指导一下,这个宽度可以修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nap pick to@ : @Segment Vertex设置一个快捷键,shape四个角按顺序点五下快捷键就好了。

您好,您这种快捷键的方式我不太会使用,基本都是选项里选择的,没操作过,可能对我来说有点难度了

网友:
    shape-decompose shape ,edit-change,层选自己需要的丝印层和宽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按照您说的添加和挖空,发现操作之后,添加的丝印铺铜的线的宽度不能调整,是很细的线,一开始的 ...

你是使用edit - rectangle 这个命令添加的丝印吗。

    我说的添加丝印铺铜是使用shape -  polygon  (rectangular应该也行,但这个的固定只能是矩形而已),也就是普通的添加铺铜的方式添加这个丝印铺铜,只要选对你所放的丝印层就行(你要的应该是board geometry -- silkscreen top把?).

    添加之后就再对这个丝印铺铜进行挖空  shape ---  manual void  --  polygon(或者rectangular)

下面这图是我画一个随意的形状

至于捕捉端点的快捷键设置,在env写这个就行,, 下面的  3  改成你想用的快捷键就行

funckey                 3                 "prepopup; 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Segment Vertex'"

网友(点评):
您好,谢谢您细致的指导,我已经明白您的操作了。 就是还有一个疑惑,您在挖空的时候,如何确保每条边与被挖空边的间距是一样宽的,我看您这例子是一样宽的,关于这一点我还不太知道,您可以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B:
    你是指这个间距吗,我只是把shape to shape 的间距增大了,这样就能保证空隙处的宽度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这个间距吗,我只是把shape to shape 的间距增大了,这样就能保证空隙处的宽度一致了。

您好,您说的sharp to sharp的间距增大了,是使用z-copy功能吗?还是有其它地方可以设置?还想您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sharp to sharp的间距增大了,是使用z-copy功能吗?还是有其它地方可以设置?还想您指导一下 ...

就是两个shape之间的spacing间距,在规则设置里的那个spacing
如果你想单独对这图里其中一个shape设置他对其他shape的间距,可以打开这个shape的 parameter,照下图里设置

要不你加我QQ 943371379,回复会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两个shape之间的spacing间距,在规则设置里的那个spacing
    如果你想单独对这图里其中一个shape设置他 ...

好的,我加您,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