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 allegro 如何抓取clinesegs的轨迹

楼主(2024-11-07):
想在信号线周围打地孔,初步想法是抓取信号线轨迹,然后沿着轨迹打孔,有没有函数可以抓取信号线的坐标的?
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想法是抓取线段的两个端点,根据端点坐标计算多个点坐标,在计算的坐标处打地孔,有没有可以抓取端点坐标的函数?

网友:
    直接用poly外扩就行了,不需要计算每条线的轨迹。

另外,这个功能自带就有。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主要目的是想写一个脚本能够自动在差分线周围打地孔,并且自动避让DRC。
把这个脚本拆分为了几个部分实现,第一部分希望能够在单端信号线周围打地孔,后续再实现差分和避让DRC的功能,因此产生了主题所描述的疑惑。

    请教一下您说的功能自带的有,是指自动打地孔的功能官方有入口吗,能否指引一下功能的入口,感激不尽!

网友A:
    place->via arrary.option 菜单中:
arrary parameters 中去自己设置就好了。surrounding,boths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via arrary.option 菜单中:
arrary parameters 中去自己设置就好了。surrounding,bothside……… ...

    谢谢您的回复,看来还是我对软件太不熟悉了,也对,cadence肯定早就意识到了这个功能。

非常有用,完美符合我想要的功能。

    再次感谢大佬们!

网友:
    用via array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