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四个NMOS组成两路桥式电流采样电路,看着费劲,谁来讲解一下。为什么这样做?目...

楼主(2024-11-07):
用四个NMOS组成两路桥式电流采样电路,看着费劲,谁来讲解一下。为什么这样做?目的何在呢?

网友:
太难了,看着确实挺难。

网友A:
这是什么桥式电路啊。最大可能就是电流太大了,一个mos不够需要并联2个。采样用的是mos内阻也是2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桥式电路啊。最大可能就是电流太大了,一个mos不够需要并联2个。采样用的是mos内阻也是2个并联

用上面两个MOS并联就行了   下面又并联了两个  然后再和上面那两个NMOS串联  也没有看到采样电阻   这是什么情况?利用了NMOS本身的内阻作为采样电阻?这样不准的吧?康铜丝采样电阻更准  价格也不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上面两个MOS并联就行了   下面又并联了两个  然后再和上面那两个NMOS串联  也没有看到采样电阻   这是 ...

1. 就是用mos内阻采样。你去看下产品手册中的电流需求。2. 大电流情况下康铜丝不一定有mos内阻好。康铜丝不好做散热,mos好做

3. 采样准确性问题,不是说用哪个东西就一定好。所有东西都有制造误差的,想要避免这个误差需要通过其他办法解决。比如通过软件做电流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