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大佬,这种夹板式的type c封装是怎么建立的

楼主(2024-11-07):
双面表贴焊盘,发现mirror命令在建封装的时候没法用。

网友:
    就是板子的厚度刚好和插件中间的厚度相同,直接把接口插进板子焊接,

楼主:
    我是想问PCB封装怎么建,我感觉要建两个封装

网友:
    就是一个封装,顶层和底层都对应的焊盘

网友:
    就和普通封装一样

楼主:
    关键是在封装建立界面,怎么将top层的焊盘移动到bot面?好像只能在top面吧?
或者你有现成的吗,能否发我下

网友: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金手指封装是怎么做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在封装建立界面,怎么将top层的焊盘移动到bot面?好像只能在top面吧?
    或者你有现成的吗,能否发我 ...

建一个bottom的pad,就是begin layer改为end layer

网友:
    创建两种焊盘,一种正面,一种背面(大小一致)。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

网友(点评):
請記得重疊至上視, 下面腳位編號是反的.

网友:
    pcie 金手指封装类似。

网友:
    T面和B面的焊盘是分开建立的

网友:
    建好了吗?放上来我们找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