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23.1破解不成功

楼主(2024-11-07):
    使用吴大师的破解大师,allegro23.1破解失败怎么回事。,有安装成功大神帮忙解一下。

网友A:
    如果一直安装不成功,可能是你的电脑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直安装不成功,可能是你的电脑系统问题

    安装22.1 以上的版本都没问题, 就23.1安装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