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6254开发常见问题之「烧写问题排查」——飞凌嵌入式

楼主(2024-11-08):
在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各位工程师小伙伴们可能会遇到各种类型的问题,其中“烧写问题”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本篇文章,将以飞凌嵌入式OK6254-C开发板为例,详细探讨大家在烧写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供一系列排查和解决方法,以帮助开发者们更便捷地解决这些问题。

1、DFU烧录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DFU烧录需要用到的资料有哪些:

第1步:引导uboot的认识和切换
我们先看看dfu-uboot文件夹内的3个文件,作用是引导DFU烧写的(注意:不要和第2步的uboot文件搞混)。
引导也分为GP版和HSFS版,该如何切换呢?在飞凌嵌入式的出厂资料包内:
位置路径如下:
OK62xx\0-镜像文件\images_gp_2g\ok62xx_dfu
u-boot、tispl.bin、tiboot3.bin 这3个文件是DFU引导用uboot,对应的uboot按照目录查找,然后拷贝到DFU烧录工具/dfu-uboot目录内。

第2步:文件系统和uboot
当我们编译DFU后,会在此目录下看到编译好的rootfs,这是我们唯一需要更换的文件:
/home/forlinx/OK62xx-linux-sdk6.1/images/ok62xx_dfu
第2个框内的uboot是开发板启动的uboot,从/home/forlinx/OK62xx-linux-sdk6.1/images/目录下拷贝uboot的u-boot.img,tispl.bin,tiboot3.bin这3个文件。
以下4个文件是我们烧录需要用到的,也是我们编译后生成的文件。

第3步:按照手册正常烧录
接下来我们看几个常见的报错:
【问题描述1】点击烧录后一直打印如下报错
PC端报错:
板端串口报错:
【问题分析1】引导用uboot版本不对,找到您对应的版本(GP或HSFS),然后把对应的引导uboot拷贝过去,重新烧录即可。
【问题描述2】使用的电脑中有camera设备
【问题分析2】需要把camera设备禁用掉,不然无法识别,无法进行dfu烧录,或者换一台设备进行烧录。

2、TF卡烧录问题
【问题描述】烧录的时候串口无打印
【问题分析】
  • 卡的问题,制卡没制好,需要重新制卡;
  • uboot的问题,例如GP的板子,烧录放的是hsfs的uboot;
  • 上一次烧录的是gp,下一次切换版本,需要windows下快速格式化一下;
  • 一次性拷贝所有文件到TF卡,会导致无法烧录。

总结来说,因为文件系统比较大导致了拷贝比较费时间,所以当出现无法烧录的情况时,排查工作只需要拷贝u-boot.img,tispl.bin,tiboot3.bin这3个文件,观察串口是否有打印信息即可。

网友:
开发板有程序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