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8462 电机驱动器电路图

楼主(2024-11-09):
    DRV8462 电机驱动器电路图请查阅附件

    MD040A(002)_Sch-6-13-23.PDF

网友A:
    这个驱动器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器用的比较多

    主要有以下优点:
    ①经过精心挑选的芯片,②含有硬件算法,多
    ③款芯片pin to pin满足不同参数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有以下优点:
    ①经过精心挑选的芯片,②含有硬件算法,多
③款芯片pin to pin满足不同参数需求。

是的,这颗芯片有好几个是pin to pin,公司已经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