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封装电仿真用PowerSI还是SIwave

楼主(2024-11-10):
    用APD做完FLIPCHIP封装后,仿真可以直接用PowerSI吗?还是需要用siwave

网友A:
    PowerSI
    功能特点:
    专注于电源和信号完整性(PI和SI)分析。
能够提取阻抗(Z)参数和散射(S)参数,用于精确分析电源和信号的性能。
    可以分析谐振特性、EMI/EMC性能,以及电源平面的空间波动特性。
适用于射频芯片封装和高灵敏度PCB设计。
    适用场景:
需要在封装和PCB级别进行详细的电源和信号完整性分析。
    需要对EMI/EMC性能进行精确评估。
适用于布线前和布线后的PI仿真,以及电路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SI
功能特点:
专注于电源和信号完整性(PI和SI)分析。

    谢谢,但是我用powerSI和SIwave结果不一样,差距还挺大的,不明白错误在哪

楼主:
    自己回答,PowerSI工具太多,选的不对,最终结果两者相差不大

网友(2025-03-20):
引用 楼主:
    自己回答,PowerSI工具太多,选的不对,最终结果两者相差不大

选的不对什么意思,经验可否分享一下

楼主:
    你必须选配套的IC Package Extraction su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