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打开的时候前三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11-11):
    allegro 16.6 打开的时候前三个有什么区别,在画板过程中能否随意切换呢?

网友(点评):
可以. 但某功能會失效. 菜單不一定一樣.

楼主:
    GXL/XL/Performance L三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1.軟體客戶付錢多少的區別. 2. 功能上的區別,

楼主:
引用 楼主:
GXL/XL/Performance L三种有什么区别?

请问功能区别大吗?或者说同一个板子,可以来回切换吗?

网友A:
    区别不大,极个别功能有差异,如果没发现差异说明你都不需要那些功能,来回切换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不大,极个别功能有差异,如果没发现差异说明你都不需要那些功能,来回切换也是没有问题的。

    是因为之前只使用,GXL一种,最近发现L可以调整位号,所以想了解下差异

网友(点评):
新的企業版本, 有獨顯加速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因为之前只使用,GXL一种,最近发现L可以调整位号,所以想了解下差异

    哦哦,好的,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