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d mirror 中Geometry only不能使用

楼主(2024-11-11):
如附图在使用Advanced mirror时勾选Geometry only会出提示,symbols不能同层MIRROR,但我看别人的档案中SYMBOLS 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的,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重點:它有三個選項, 你選了什麼, 零件為何不支援同層 MIRROR , 在多腳零件(如: IC)腳位會錯亂.

网友: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

网友(点评):
黑底應該是17.4以上.

楼主:
17.2,17.4都试过了,都有提示

网友(点评):
有提示是正常, Geometry only 它是圖形專用, 而零件使用一定要換層才會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17.2,17.4都试过了,都有提示

    不懂??

依"事業有成大師"的說法, 就是把對應層面開啟顯示(就不會警告) , 開啟顯示單層就會警告. 了嗎??

懂了, 你就事業有成了.

這功能, 它寫的不是很好, 有自動切對應VIA的功能(BB VIA 要換層), 但不實用, 容易卡系統, 跑到當機.
若不自動切對應VIA, 會無法降版本, 我已經知道如何, 把 mirror VIA (未自動切對應VIA)換到可降版本, 但不想便宜"白眼狼".

网友:
    symbols同层mirror,还能用吗?PIN脚排列顺序都颠倒了哦。

网友(点评):
他不要警告, 重點在對應層面, 開單層,就如你所說, 開了對應層(如上下層一齊開.), 就不會有警告.

楼主:
    有些IC设计时会用过这个功能,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