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微电LCD驱动原厂/高抗噪LCD驱动IC/段码液晶驱动芯片VK2C21A/AA/B/BA/C/D

楼主(2024-11-11):
    产品型号:VK2C21A/AA/B/BA/C/D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SOP28/24/20/16、DICE(COB邦定片)、COG(邦定玻璃用)
    原厂 ,工程服务,技术支持!

    概述:
    VK2C21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80点(20SEGx4COM)或者最大128点(16SEGx8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I2C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读写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其高抗干扰,低功耗的特性适用于水电气表以及工控仪表类产品。ZXY2699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5V
    ★  内置32 kHz RC振荡器
    ★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3、1/4
    ★  COM周期(DUTY)可配置为1/4、1/8
    ★  内置显示RAM为20x4位、16x8位
    ★  帧频可配置为80Hz、160Hz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I2C通信接口
    ★  显示模式20x4、16x8
    ★  3种显示整体闪烁频率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源(<VDD)
    ★  内置16级LCD驱动电压调整电路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POR)
    ★  低功耗、高抗干扰
    ★  封装:SOP28 (300mil) (18.0mm x 7.5mm PP=1.27mm)
    SSOP28L(150mil) (9.9mm x 3.9mm PP=0.635mm)
    SOP24 (300mil) (15.4mm x 7.5mm PP=1.27mm)
    SSOP24L(150mil) (8.65mm x 3.9mm PP=0.635mm)
    SOP20 (300mil) (12.8mm x 7.5mm PP=1.27mm)
    NSOP16 (150mil) (9.9mm x 3.9mm PP=1.27mm)
    DICE  COG
    LC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mm PP=0.4mm)超小体积
    VK1128C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QFN48 (5*5mm PP=0.35mm)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 (绑定COB)  省电模式
    ————————————————————————————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8;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4;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6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1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
    (永嘉微电/VINKA ---FAE技术支持,LCD驱动IC;LED驱动IC;触摸IC;LDO稳压IC;水位检测IC)
    LCD驱动、液晶显示IC、LCD显示、液晶显示、显示LCD、段码液晶屏驱动、LCD液晶显示、段码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芯片、LCD显示驱动IC、LCD屏驱动、液晶屏驱动、驱动LCD、驱动液晶、LCD驱动控制器、段码LCD驱动、液晶段码屏驱动、液晶显示驱动芯片、点阵式液晶显示驱动、点阵式液晶显示IC、液晶驱动IC、液晶驱动芯片、LCD芯片、液晶芯片、液晶驱动控制器、液晶IC、段码驱动显示IC、笔段式液晶驱动、LCD液晶显示驱动、液晶LCD显示驱动、段码驱动IC、段码驱动芯片、段码屏显IC、LCD显示IC、笔段式LCD驱动、LCD显示芯片、段码屏显示IC、段码屏显示芯片、LCD段码液晶驱动、段码LCD液晶驱动、液晶显示芯片、段式液晶驱动、段码显示IC、LCD液晶屏驱动、笔段LCD驱动、LCD段码屏驱动、液晶屏驱动IC、液晶屏驱动芯片、液晶段码LCD驱动、液晶LCD段码驱动、LCD驱动器、液晶驱动电路、LCD驱动IC、断码LCD驱动、LCD屏驱动IC、点阵式LCD驱动、LCD屏驱动芯片、点阵段码屏驱动、点阵液晶屏驱动、段码液晶驱动芯片、段码屏驱动、LCD驱动芯片、LCD段码驱动、LCD液晶驱动、液晶显示驱动IC、点阵LCD驱动、段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液晶显示驱动、段码液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