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转PCIE芯片推荐

楼主(2024-11-12):
    大家有什么好的USB转PCIE芯片推荐吗?先谢谢各位。
    最好便宜一点,USB3.0及以上,PCIE 2.0及以上,最好是x4或x8...要求有点多了,自己有个PCIE设备,想通过USB连接PC

网友:
    JMS583
    功能:JMS583是USB主机和PCIe存储设备之间的USB 3.1 Gen 2到PCIe Gen3 x2桥接控制器。它支持USB 3.1 Gen2接口,提供最高可达10Gbps的数据传输速度,是USB 3.1 Gen 1的两倍。JMS583的下游端口可兼容SSD及CFexpress存储卡等具有PCIe接口的存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