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分组后不能再改

楼主(2024-11-12):
原理图分组后不能再改,这个有点怪怪的,原来好像可以。设定后同步到PCB就不能更改了吗,从原理图端?

网友A:
可以删除,重新再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删除,重新再建一个

是把组删除重新在填一个吗?我刚刚是了删除,重新加没找到Cluster这个选项了。

网友B:
点击图上最后一项origin下面紧挨着空白处,貌似可以新增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图上最后一项origin下面紧挨着空白处,貌似可以新增选项

增加没这个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