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讨论】关于设置Film

楼主(2024-11-13):
    开始是使用公司和网上流传的skill设置Film貌似都是通过分析 Manufacturing 中的钻孔表层来进行设置,但是这样有个问题,需要在设置前清除旧的钻孔表层(或者可以通过比对层数和比对过孔来匹配)

    然后就想优化以下,可以直接通过查找过孔和背钻信息来设置Film
    过孔处理比较简单,背钻我想的是从网络进行筛选,再使用axlBackDrill进行分析,这样效率比较低,有没有更方便的部分获得背钻信息的呢?

    突然想到,好像是有可以直接获得指定属性对象的函数,这样可以提高一些效率

    有没由哪位可以提供以下更高效的思路?

网友A:
    赞一个,同求好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同求好的思路。

    哥们  签到怎么操作啊   没看到入口

楼主:
    这个不是和16.6版本的axlBackdrill一样的吗?

网友(2025-05-29):
    我就是通过钻孔来设置的。弄了一个月,结果是自己想要的就可以的。别钻牛角尖。写skill的目的就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