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VPX高速信号25G应该走在哪一层?

楼主(2024-11-13):
    PCB设计,VPX高速信号25G,vpx和FPGA互联,中间添加了交流耦合电容,这些电容应该放在哪一层,走线应该走在哪一层?涉及到背钻,背钻的话走线在TOP还是BOTTOM层更好?

网友A:
    有背钻就不用这么考虑走TOP还是BOT了。如果想去掉背钻省钱,建议走BOT,或者内层往下。当然,实际情况还是需要看你的走线有多(如果短无所谓,长最好仿真一下)、板材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背钻就不用这么考虑走TOP还是BOT了。如果想去掉背钻省钱,建议走BOT,或者内层往下。当然,实际情况还是 ...

    两个板厂,一个建议M6  一个建议M7,还没定

网友:
    走在内层靠下的,stub短的不用背钻,长的stub需要背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