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IC电源管理芯片-TCON显示面板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2024-11-13):
    在现代显示技术中,TCON是驱动液晶显示屏的关键电路板,它集成了各种功能的控制IC,负责将接收到的图像数据信号转换为同步的行控制信号和数据输出信号,确保图像能够准确无误地在液晶面板上显示;而这些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稳定的电源供应,电源管理是整个显示驱动系统中的关键模块,其性能直接影响显示效果和系统的稳定性。

    PMIC,即电源管理芯片,主要功能在于能够自动侦测和调节电压,从而提升色彩及分辨率表现;在TCON显示面板中;PMIC(电源管理芯片)作为显示系统的“电能供应心脏”,不仅确保屏幕的稳定、高效运行,还优化了能耗,使得显示设备在性能与功耗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TCON显示面板电源解决方案的实际应用

    随着4K、8K等超高清显示技术的普及,在各类显示设备中如:电视、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通过采用高集成度的PMIC方案、自动P-Gamma技术、eDP接口等先进技术,不仅提升了显示效果,还降低了功耗和成本。

    工采网提供的电源管理芯片方案,将PMIC与P-Gamma(可编程伽马缓冲器)和Level Shifter(电平转换器)集成在一起,能够满足大尺寸、高分辨率显示驱动芯片的整体需求。特别是在大尺寸、高分辨率的显示应用中,如4K、8K电视,不仅能够大幅提升画质,还能降低功耗,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满足现代显示面板对电源管理的严格要求。

    二合一与三合一PMIC方案

    在当前的TCON显示面板电源解决方案中,二合一和三合一PMIC方案成为了主流;二合一方案将PMIC和P-Gamma集成在一起,而三合一方案则进一步将PMIC、P-Gamma和Level Shifter封装在一起;这种高度集成的方案不仅大幅简化了电路设计,节省了PCB板空间,还降低了功耗和引脚数,从而降低了成本。

    工采网提供多种TCON显示面板电源解决方案,其PMIC系列包含PMU(多路液晶Bias电压)、二合一(PMIC + P-Gamma)和三合一(PMIC + P-Gamma + Level Shifter)等多种类型;这些方案可灵活应用于不同分辨率的TCON板上,支持32寸及以上的HD、FHD、UHD等解析度,以及窄边框的GOA显示屏;PIMC芯片方案推荐如下:

    1、2in1+L/S:HD/FHD:iML1974A+iML7278,UHD 60Hz推荐iML1942+iML7272A,UHD高刷推荐:iML1942+iML7276,
    2、3in1方案:HD/FHD推荐产品:iML1977,UHD 60Hz推荐产品:iML1976B、iML8916,UHD高刷推荐:iML1946A。

    产品方案特色:
    1、OLED PMIC:高效率、快速瞬态响应能力、可覆盖穿戴/手机/平板/NB各应用负载需求。
    2、LCD PMIC:高精度、宽电流输出范围、快速负载响应速度、支持多路LCD偏置电源的高性能集成,以及PMIC+P-Gamma 2in1 及PMIC+ P-Gamma +LS 3in1芯片。
    3、Level shifter 产品系列:支持直进直出以及少进多出的多路电平转换、可以灵活调整输出时序、匹配LCD面板的GOA时序需求。
    4、P-Gamma/DVCOM:高精度、宽电压输出范围、4CH/8CH/14CH 不同通道解决方案。
    5、OP:支持多通道高性能运算放大器、强大带载能力、快速响应速度、强ESD保护性能。

    电源管理的功耗与面积优化

    在TCON显示面板电源解决方案中,减小功耗和面积至关重要;高集成度的PMIC方案通过简化电路设计,降低了功耗和引脚数,从而实现了这一目标。以一台55寸的4K电视为例,传统的T-CON板电源管理需要使用4颗模拟芯片,包括PMU、P-Gamma buffer、VCOM和PVCOM。而采用工采网提供的二合一或三合一PMIC方案,仅需一颗芯片就可以完全替代它们,不仅简化了电路设计,还降低了功耗和成本。

    工采网为客户提供LCD显示集成解决方案;目前提供的PIMC电源管理芯片产品已广泛应用于TCL、LG、三星、OPPO、vivo、小米等国内外知名终端品牌;其中包含超小间距显示应用产品、显示控制应用产品,XR与虚拟制片应用产品、显示控制板卡解决方案等。

网友A:
    芯片有完整的器件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完整的器件手册吗

有的,怎么联系给到你?你这边是多少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