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求解报错

楼主(2024-11-14):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设计好天线模型之后,系统检查没有报错,求解时没有数据出来,提示报错信息
[error] Port refinement, process hf3d error: Terminal Feed_Port_T1 on port 1 contains a non-conducting edge.  The terminal may need to be assigned manually
[error] Simulation completed with execution error on server: Local Machine
天线模型,我是从CAD上导入的
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我最近仿真,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弄的人都睡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仿真,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弄的人都睡不好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