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联的作用,直接用一个容量大的不就完事了?这样直接并联是不可能有带通带阻选...

楼主(2024-11-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理想的电容是直接用一个容量大的就完事了,实际的电容有ESR这个参数,纹波电压=纹波电流 X ESR。并联会降低ESR,获得更小的纹波。另外不同的电容谐振点也不一样。面对不同的频率分量会有不同的相应,具体可以找村田的电容看一下伏安曲线

网友:
    两个作用,一个是降低ESR,同规格电容并联,阻抗曲线是向下平移,整体阻抗更低,二是做预留,不一定22uF全都上件,有可能只上几个,方便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不同的电容谐振点也不一样。面对不同的频率分量会有不同的相应------这个我不认同,并联电容并不能针 ...

    他应该是没看到那个22uF的框,所以理解成了不同的电容并联为什么不合并成一个容值更大的电容,实际上楼主问的是同一容值的电容为什么不合并成更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不同的电容谐振点也不一样。面对不同的频率分量会有不同的相应------这个我不认同,并联电容并不能针 ...

    是不是同一个容值的都不建议合并。电容的容值决定Vsoar;
电容的ESR决定纹波;
电容值的不同组合让滤波器的低通频谱更宽。
    buck电路器件选型,市场上电子,纸质的资料一大堆,沉下心来看一看,都能理解。

网友:
    这个通常是综合考虑的,这里的设计如果采用一颗大容值电容,基本只能考虑铝电解电容了,但铝电解电容的体积尤其是高度远大于陶瓷电容,很多时候空间限制的情况下只能使用陶瓷电容;另外,使用这种设计还有几个好处:
1、多个电容并联可以降低ESR;
    2、兼容设计, 设计的大容值电容通常是用来续流稳定电源的,实际电路调试时可以根据测试情况适当减少电容数量,这时只需要调整BOM即可;
    3、陶瓷电容相比铝电解有一个明显优势就是寿命问题,很多长寿命产品要求10年以上的寿命。如果产品工作环境温度指标为0~50℃,考虑到产品内部的温升问题,电容的工作环境温度最高可能到60℃。能够60℃的环境中,连续工作10年的铝电解电容并不好找,但陶瓷电容就很容易选型;
    4、陶瓷电容的供应商比铝电解电容的供应商多一些,且供货周期也相对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