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8050驱动马达的问题

楼主(2024-11-15):
   现在手上在做一款样机,转子马达部分电路由主控给出PWM讯号驱动三极管8050来改变转速力度,普通4.2V锂电池或者USB 5V供电,目前在需要小力度转一下或者抖动一下就停的环境下,会出现马达类似跑不起来的电流声,程序里加大最小的起震强度可以改善一点,但又会影响震动手感,求教有什么方法去调试改善

网友:
这种马达就是这样,
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PWM的脉宽时间,实现短暂的转动

网友:
    R74是否太大了?改小一点试试?

网友:
    三极管基极驱动电流太小了,导致三极管管压降太大,集电极电流太小,达不到电机的额定电流,跑不起来的感觉,解决方法1,调节R74电阻,使得基极驱动电流变大(注意单片机引脚的驱动能力10几个mA),方法2,将三极管换成MOS管(电压驱动型,通态压降小,开关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