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器件密度

楼主(2024-11-15):
allegro如何查看器件密度,来评估器件能不能摆得下,像AD是可以查看百分比的密度

网友A:
1打开Allegro软件,并加载需要评估的PCB设计文件。
2在菜单栏中选择“Tools”->“Quick Reports”->“Summary Drawing Report”。
3在弹出的报告中,可以找到PIN密度的信息,通常以“pins/sq in”为单位,其中“sq in”表示平方英寸。这个信息可以帮助你了解PCB上不同区域的PIN密度分布情况。

网友(点评):
是同區域(面積, 同在一片板框面積裡.), 是每平方公分, 包含PIN數, (這是IC包裝在用的. PCB看面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开Allegro软件,并加载需要评估的PCB设计文件。
2在菜单栏中选择“Tools”->“Quick Reports”->“Summ ...

按我的理解是器件面积是多少,然后板的面积是多少,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知道器件密度了

楼主:
我已经知道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