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2023.1 SPEED 2000 DDR仿真没了

楼主(2024-11-16):
    各位老师,我学2019版本时SPEED 2000中 DDR仿真有的,现在装2023.1找不到了,请问哪里能找到,网上查可以用 System SI ,但是也没找到这个工具。

网友A:
    System SI 在SPB(allegro)套件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em SI 在SPB(allegro)套件里了

我现在用17.2 也没找到这个组件,是这个版本没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17.2 也没找到这个组件,是这个版本没有吗?

    要在17.4以后的版本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17.4以后的版本才有

了解,那SPEED 2000 的DDR仿真时取消了,还是跟其他合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那SPEED 2000 的DDR仿真时取消了,还是跟其他合并了?

    不知道是不是取消了,但是我安装的sigrety2022 allegro22.1的版本里面确实没有找到过,所以现在都用sigrety topology workbench或者sigrety SymtemSI工具

楼主(2025-02-02):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取消了,但是我安装的sigrety2022 allegro22.1的版本里面确实没有找到过,所以现在都用sigre ...

    老师 ,我安装了17.4还是没有找到 SYSTEM SI,是还要打补丁吗?还是名字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 ,我安装了17.4还是没有找到 SYSTEM SI,是还要打补丁吗?还是名字不对。

你安装的软件中没有这个组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