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约束规则差分设置间隙和实际间隙不符,没有DRC提示怎么解决?

楼主(2024-11-18):
allegro约束规则差分设置间隙和实际间隙不符,没有DRC提示怎么解决?约束规则90欧姆差分对间隙设置是0.13mm 实际间隙是0.2425mm  没有DRC间隙问题提示。

网友(点评):
這種情況只有一種, 設了 Region. 打完收工, 謝謝大家.

网友A:
    貌似你没有给你的这对差分赋你设置的这个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没有给你的这对差分赋你设置的这个规则。

赋了这个规则。 就是如何设置让实际差分间隙大于约束规则的间隙能报DRC.

网友B:
    Uncoupled Length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coupled Length设置下

    要怎么设置,不太懂Uncoupled Length 设置。

网友B:
    max里设置个数值,比如0.01,不满足设计条件的会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里设置个数值,比如0.01,不满足设计条件的会高亮

OK 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