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 走线、删除过孔和线段都会高亮

楼主(2024-11-18):
    如何取消allergo 走线、删除过孔和线段高亮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0OTM0fGQzN2ZiMTQ0NzZhNmE5ZWFjZWY5OGQzZjhhZDRjMDUxfDE3NjIxNzk3Mzk%3D&request=yes&_f=.png

图片

图片

楼主:
无论什么操作,走线删除过孔都会高亮,我想取消这个模式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明的不詳盡.
1.顯示問題: 刪除了那來顯示, 是否為刪除前"選擇物件"的高亮呢?? 改顏色.

不是,是系统升级问题。

网友(点评):
重點是 "刪除了那來顯示".

楼主(2024-12-18):
引用 楼主:
不是,是系统升级问题。

    就算不操作也会高亮。鼠标点上去就显示高亮

网友:
    1.操作时可以选择高亮颜色 可选择不太亮眼的 colar dialog-display-temporary hilight
    2.不操作命令时想要不显示 就在FIND 界面将所以item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