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调等长成了90度,哪里改

楼主(2024-11-18):
怎么我调等长成了90度,哪里改?

网友A:
    找个教程,里面会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教程,里面会很详细

哪个教程?记得原来直接点就是边缘不是90度的,这次修怎么修还是90度,怪怪的,

楼主:
    看过了,里面没有这个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載看一下目前教程. 順便回一下, 看懂都懂, 不懂我也沒辦法.

    收到,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