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直流电机H桥驱动,慢衰减制动问题

楼主(2024-11-19):
    如题,这边有个疑问,没太理解,直流电机慢衰减时为啥电机会被刹车,反向电流哪里来的?低侧管子全开时,电机电感依据楞次定律,阻止电流减小嘛,慢慢放电至0后,不是没能量了吗?怎么又有反电动势方向放电(刹车电流)?PS,另外吐槽下,刹车就刹车,为啥又叫制动

    图片摘至TI参考文档。

    H桥部分

    H桥部分

    刹车状态

    刹车状态

    刹车波形

    刹车波形

楼主:
    要沉了,快来人呀

网友A:
    人說「一黑、二黃、三花、四白」,這位狗兄弟堪稱人間極品@#$%^&*!......

不是啦!我是說自己親戚一定要挺的。

    • 電機的構造是線圈纏繞在磁鐵上,電性上原本就會產生很大的電感量。當你停止通電時,電感會釋放儲存在其中的能量,這也是逆向電流和愣次定律Lenz's Law)反驅電動勢的由來
    • 電機通常需要施加一個力量才能轉動,或者說會透過皮帶齒輪帶動其他機械結構。當你停止供電後,會因本身的阻力煞停。
    • 所謂「制動」一詞同上一項解釋偉雞百科的說明如下,其實還蠻傳神的。
動發機制動是指人們利用發動機內的阻滯力使機動車輛減速,而不是使用外部制動機制如摩擦制動(煞車)來制動。發動機制動可以在較長時間內,發揮制動作用。

    小弟非電機專業,僅就自身淺薄的知識提出解釋!

另一項建議是,樓主有這麼好的文檔,不分享大家嗎?

楼主(2024-12-19):
引用 网友A:
人說「一黑、二黃、三花、四白」,這位狗兄弟堪稱人間極品@#$%^&*!......

不是啦!我是說自己親戚一定要 ...

    小黑憨厚老实,你却馋人家**!

楼主:
    附件为参考资料,转载自网络,仅限童鞋们学习参考使用

    电机驱动规格书(仅参考学习用)

    电机驱动硬件参考-戴观祖(仅参考学习用)

网友B:
    此时相当于一个发动机,体二极管续流,汽车的刹车和制动是一回事。

网友C:
电机电感依据楞次定律,阻止电流减小嘛,慢慢放电至0后,不是没能量了吗?怎么又有反电动势方向放电(刹车电流)?
分析正转情况,反正的逻辑一样的:1. 正常运行时,VCC供电,此时电感电压左正右负,电流是图片中工况1。
    2. 撤销掉电源后,由于楞次定律,电感要保持以前的状态(意思电流方向不能变)。这时候电感的电压就变成了左负右正。电流是图片中工况2。
3. 从电路原理方面分析,电源没有后,电感变成了电路电源,电路能量由电感提供(所谓的感应电动势)。随着电感储存能力减少,提供的电流同步减小。制动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电感依据楞次定律,阻止电流减小嘛,慢慢放电至0后,不是没能量了吗?怎么又有反电动势方向放电(刹车 ...

    单个电感的电路分析,小弟是听懂了,只是刹车(制动时)部分还是有点没明白,按上图的分析,电感(会不会是被误导了,实际是个会惯性转动的线圈,不是静止的?)的极性好像还是左正右负,刹车电流很大。楞次定律的放电方向是顺时针,而刹车电流却是逆时针的。。(静止的单线圈,电路分析确实是要左边负右边正,单实际刹车电流的方向推断线圈极性是左正右负)。会不会真是楼上说的,电放到零时,由电机变成发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时相当于一个发动机,体二极管续流,汽车的刹车和制动是一回事。

    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电感的电路分析,小弟是听懂了,只是刹车(制动时)部分还是有点没明白,按上图的分析,电感(会不 ...

    不是干这个的。看你贴的关于刹车图片和波形描述看。一个刹车动作有三个过程:正常,线圈制动,刹车片外部制动。如果是三个过程,那么和你的疑问是对的是上的。前2个过程线圈是转动的,最后动作线圈是静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