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快捷键控制两个命令内容

楼主(2024-11-19):
    预期功能:在copy和move命令中调整选择模式,如:user Pick ,Sym origin

    问题展现:1.直接使用env命令,录制脚本发现copy和move的FORM mini是不一致的,这导致如果用env我似乎需要两个快捷键。
    funckey gp FORM mini copy_origin User Pick"
    funckey gu FORM mini rotate_point User Pick"
    2.如果使用skill,需要判断当前活动命令,以此确认是修改copy还是move命令下的选择模式

    求解:
    1.能否用env直接实现呢?
    2.如果用skill,怎么读取当前命令?或者其他思路以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給你一個觀念, 在ENV可以同時執行, 不能使用的指令會自動省略, 在 SKILL 直接由 select 指定物件, 再分別使用copy还是move命令, 指定基準點. (基準點可人為抓取, 或在select 指定物件時抓某物件為準.)

楼主:
    用skill解决了。不用获取当前命令,直接使用skill去调用命令,调用命令的时候注册一个快捷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kill解决了。不用获取当前命令,直接使用skill去调用命令,调用命令的时候注册一个快捷键就行了。

    可以分享一下skill嘛

网友:
    或许通过tcl script + 快捷键也可以

网友A:
    请教下,是用skill把两个指令都运行一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是用skill把两个指令都运行一遍么?

    是注册两个命令,函数分别指向启动使用copy和move命令。启动使用的时候顺便使用axlsetfunckey 设置快捷键。这样每次运行都会刷新一次快捷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注册两个命令,函数分别指向启动使用copy和move命令。启动使用的时候顺便使用axlsetfunckey 设置快捷键 ...

    是使用两个快捷键以及两个命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