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不能转成焊盘,有没有好的办法?AD23以后的版本好像是可以的,我这个是旧版本

楼主(2024-11-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画铜皮,然后再画一层镀锡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分配不了序号吧   只有焊盘或者铺铜才能分配序号

在做好的外形上放一个小小的PAD,不要超过你画的外形, 根据管脚序号标记好,然后规则里边避免报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