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开关速度多少ns才算是高速MOS?

楼主(2024-11-20):
到底开关速度多少ns才算是高速MOS?怎么定义这个是不是高频MOS

网友A:
你红框的参数不是高速的。是否高速看Cgs/Cgd,这个参数才是影响mos开关速度的,一般的mos都能没问题的。有问题的是设计和布线,比如在gate上对地并联一个100nF电容,什么高速信号都会给干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红框的参数不是高速的。是否高速看Cgs/Cgd,这个参数才是影响mos开关速度的,一般的mos都能没问题的。有 ...

是否高速看Cgs/Cgd----那怎么根据这个的比值来判断是不是高速呢?  这个是电容量的比值?

网友:
首先MOS的开关时间是一个确定其是否是一个高速MOS的一个重要参数,这个时间也和Crss,Coss,Ciss 相关。

网友B:
开关速度+栅极驱动的速度。综合起来一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速度+栅极驱动的速度。综合起来一起看

那 以上那四款  怎么判断是不是高速MOS 呢?

网友(点评):
視使用狀況、沒有標準定義,也不知道樓主了解這些想要幹什麼?Zzz...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高速看Cgs/Cgd----那怎么根据这个的比值来判断是不是高速呢?  这个是电容量的比值?

不是比值。就是两个电容参数,直接与mos开通时间有关的。一般的mos这个参数都相差不大。

网友(2025-01-10):
    是否是高速取决于你的使用场景,如果你的信号频率100K,那么100n的mos也算高速mos,但实际情况下100n的mos并不最快的那一类,在设计中,所有的高速低速都是对比得到的,并不是有一个明确的分界值

网友(2025-08-27):
    经常听人说高速信号,高速MOS的概念第一次听人说,路过留痕。

    挖墳請覆土,不要留下痕跡,被抓會坐牢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