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Identify DC Nets之后,拉线有残影

楼主(2024-11-21):
    如题,设置Identify DC Nets之后,拉线有残影,即使取消设置Identify DC Nets也没有用,有哪位老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栅格设置的太大了,因为线捕捉的都是栅格的交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栅格设置的太大了,因为线捕捉的都是栅格的交点位置

    应该不是,只有设置过Identify DC Nets的网络才会出问题,其他的网络正常

网友B:
    设置里找到   infinite_cursor_bug_nt 打上勾试试。

    在display/cursor分类里面,直接搜bug也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里找到   infinite_cursor_bug_nt 打上勾试试。

    在display/cursor分类里面,直接搜bug也能找到。

    大神,刚才打上勾试了一下,拖动还是一样会出现残影,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刚才打上勾试了一下,拖动还是一样会出现残影,唉。。

    那不知道了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