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器件太多无法保存问题

楼主(2024-11-21):
       电路结构由400个10x10网络节点构成,所有器件均为0402封装,总计8万电感,4万电容,4万电阻。目前出现问题是布局已完成大半时开始无法保存;保存失败后会将brd文件内容清空,且生成的SAV文件也是空的。       想请问各位有没有过类似经历,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PCB文件链接如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LvPSfkJfJCWAnt_6mp4vA?pwd=as4n
提取码:as4n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图片] [图片]

楼主:
图片未显示出来,是报错信息和报错后文件状态,在网盘中有

网友A:
    我下载试了下。17.4可以保存。23.1也可以另存为。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数据量,吓人????

网友:
    很好奇这么大板子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试了下。17.4可以保存。23.1也可以另存为。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现在是可以保存的,但是再加几个module就保存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問一下原廠軟體限制.
总计8万电感,4万电容,4万电阻。要用多大的板材啊,

还没有问过厂商那边,单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听说屏幕的灯板也是类似这样的阵列LED也有大几十万个元器件。

网友(点评):
重點是有限制, 它們不一定是一塊板子而已, 可能是模組式連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问过厂商那边,单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听说屏幕的灯板也是类似这样的阵列LED也有大几十万个元器件。

一个板子上,几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