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给板框倒圆角

楼主(2024-11-21):
    1、AD里面板框画好后,需要倒圆角怎么操作?
    2、板框是否可以编辑,是否可以裁剪?

网友:
    感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
    Edit->Slice Tracks, 可以对线条进行裁剪,在挪CPU的时候或者贴线的时候特别好。板框也可以切。

网友(点评):
重點是有後續要收拾, 移動端點, 沒後續.

网友A:
    简单的板框就在AD里编辑,复杂的要麻烦一些,但可以在CAD里编辑好,再导入到AD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板框就在AD里编辑,复杂的要麻烦一些,但可以在CAD里编辑好,再导入到AD中。

谢谢回复,学习了

楼主:
第一个直接用鼠标改端点方法,具体怎么操作呢,有步骤吗?

网友(2025-05-15):
    每条线段两端各缩1mm,然后画个圆弧。最后dsd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