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图片里pick这个功能怎么用,在怎么情况会使用到?

楼主(2024-11-22):
allegro图片里pick这个功能怎么用,在怎么情况会使用到?

网友:
    视图放大到器件级别,Value编辑框输入坐标比如,0 0,点击PICK,会自动跳转过去。 根据坐标找东西很方便,我一般只用这个功能。

网友:
    输入x 空格 X坐标 空格 Y坐标 就会指定到以design 中心的具体点位

网友(点评):
使用 絕對座標 或 相對座標, 坐標會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