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使用slide 都是GND网络,线推挤会避让孔?

楼主(2024-11-22):
allegro使用slide。都是GND网络,线推挤会避让孔。怎么设置线推挤不避让同网络的孔?

网友(点评):
想推在一齊連接?? 小弟弟教你, 拉線via和線先連接, 再推, 就會連一齊了.

网友:
画完线,再放地孔

网友(点评):
不用, 再拉線接VIA,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constraints 的 Same Net Spacing Modes 是在設什麼作用的呢??
代表你沒一開始就拉線連接, 同線路就 ...

    明白了,规则是这样的,那就没办法了。谢谢答复!

网友:
修线的时候,这个相同网络推挤线会避让孔确实比较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