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AC背板不到1000pin大概走几层?没有布局前能大概估计出来吗

楼主(2024-11-22):
ASAAC背板不到1000pin大概走几层?没有布局前能大概估计出来吗

网友:
对于不到1000pin的ASAAC背板,一般来说,可能需要设计多层以满足高速信号和供电的需求。具体的层数取决于上述提到的多个因素。例如,如果背板需要传输高速差分信号、射频信号以及电源等多种类型的信号,并且需要保证高隔离度和低插损,那么可能需要设计较多的层数来优化信号路径和布线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