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的参数--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空中速率,用什么设备测试这些参数更准确?

楼主(2024-11-22):
蓝牙模块的参数--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空中速率,用什么设备测试这些参数更准确?哪种仪器的性价比最高呢?作为蓝牙自学者来说,买哪种仪器价格最便宜,又可以把这些参数测试出来?发射功率大于多少才算信号比较好?接收灵敏度需要大于多少还是小于某一个值代表信号很好?空中速率呢,怎么根据这三个参数来判断蓝牙信号是否好坏

网友A:
其实评判蓝牙射频设计的好坏,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事情。首先各家的芯片设计规格不同,自然会有差异,我们一般就是看1Mbps速率的接收灵敏度高低、0dBm发射的电流功耗、射频常接收的电流功耗,至于其它的深度休眠功耗、主频、外设等等就看你产品的需求了。关于评判芯片的好坏其实没有绝对的标准,原则上肯定功耗越低、接受灵敏度越高就越好,但实际情况是性能越好通常价格越贵,所以性能参数选择主要看产品需求,够用就可以。
这里我们重点讲怎么来判断你的射频设计是否合格?(天线设计和射频调试是另外一个话题,需要单独说)其实很简单,你的0dBm发射功率、1Mbps速率的接收灵敏度、0dBm的发射电流和射频常接收电流是否做到了和规格书一致,尤其是前两项,原则上我们最多可以接受1~2dBm的误差,再多肯定就是设计问题或者芯片自身了。至于功耗则需要和规格书的宣称指标接近。接下来我们重点说前两个参数怎么测试:
1、0dBm的发射功率:这个参数可以说明你的电路设计是否合理,比如匹配、阻抗控制等等,通过软件控制电路发射0dBm的载波,通过频谱仪进行测试即可,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
2、常接收的接收灵敏度:这个参数可以说明你的电路设计是否合理,比如匹配、阻抗控制等等。我们一般有两种方法来测试,方法一是使用信号发生器模拟2.4G的调试波信号通过传导的方式直接到你的电路上,通过配套的软件进行调试信号解析,过程中信号发生器会逐步降低信号强度,直至你的电路无法出现一定比例的丢包率停止,此时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强度即为你的电路的接收灵敏度。方法二是使用标准的综测仪(比如CMW500),综测仪一般蓝牙测试模块都会支持DTM模式,通过这个模式,综测仪通过传导的方式连接电路板,就可以自动测试电路的接收灵敏度,自称化程度比较高;
备注:测试接收灵敏度的时候,注意电路板必须放入屏蔽箱或屏蔽室内,传导线路使用的同轴线带来的线损也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评判蓝牙射频设计的好坏,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事情。首先各家的芯片设计规格不同,自然会有差异,我们一般 ...

非常非常有用  感谢你的回复  长见识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评判蓝牙射频设计的好坏,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事情。首先各家的芯片设计规格不同,自然会有差异,我们一般 ...

为什么强调0dBm的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评判蓝牙射频设计的好坏,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事情。首先各家的芯片设计规格不同,自然会有差异,我们一般 ...

0dBm代表的含义本身是不是功率的意思?频谱仪进行测试---频谱仪能够测试到发射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评判蓝牙射频设计的好坏,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事情。首先各家的芯片设计规格不同,自然会有差异,我们一般 ...

DTM模式这个具体来说是什么模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强调0dBm的发射功率?

0dBm算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吧,大家都在0dBm的发射功率时,看看谁家的功耗做的更低。性能对比的标准总要统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0dBm代表的含义本身是不是功率的意思?频谱仪进行测试---频谱仪能够测试到发射功率吗?

指的就是发射功率,频谱仪当然可以测试,具体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DTM模式这个具体来说是什么模式呢

蓝牙协议中的一种标准测试模式,你网上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