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导入ODB++,共模电感变成了两个电感

楼主(2024-11-22):
siwave导入ODB++,为什么共模电感自动变成了两个电感?请问怎么处理?谢谢!D:\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olay?? (零件共同腳位.), 取一個就好, 取要模擬那個.

    谢谢您的回复!
看图片可能更清楚,就是PCB中原本是1个共模电感,导入到SIwave自动变成了2个器件(查看器件类型是电感):

    猜测可能因为器件名称前缀是“L”,就被认为是电感(纯粹是乱猜的),尝试将共模电感改了前缀不是“L”的名称,PCB中的器件类型也改了,再次导入发现有一个没有变成2个器件,有一个还是变成了2个,器件类型还是电感:

同一个ODB++文件导入到其他软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点评):
2.Common Mode Choke?? 在線路是"可能分開", 在PCB就看你零件的模擬模型設定, 不是只給感值. 重點在"匝數".

网友(点评):
它屬於特殊零件, 是要另外建模的, 假如原廠有可抓原廠, 沒, Common Mode Choke 和 變壓器都要自建.

网友:
    共模电感会变成两个?那后续信号仿真会有很大影响吗?

网友(点评):
看電路, 如: si 的 Differential pairs 信號 或 pi 的同組電流變動影響同組電壓.

网友(2024-12-23):
    感觉仿真挺难的,自己学估计学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