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 焊接中功率器件引脚爬锡问题的深度剖析

楼主(2024-11-25):
一、PCBA 焊接中的爬锡问题及其影响

在 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印刷电路板组件)焊接过程中,功率器件引脚爬锡度至关重要。爬锡是指焊锡在引脚与 PCB 焊盘间的爬升高度与覆盖程度。当爬锡度不够时,会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

1、理想的焊点结构示意

上图展示了一个理想的插装元器件焊点结构,包括焊料、焊盘和印制板等部分。在理想状态下,焊料均匀地分布在焊盘和元器件引脚之间,形成良好的电气连接和机械固定,确保电流能够顺畅通过,并且热量能够有效地传导。

2、爬锡不良的实例

上图可以看到,红圈标注处显示了一个实际焊接点,存在爬锡不良的情况。在正常的焊接中,焊锡应该均匀地覆盖在元器件引脚与 PCB 焊盘上,并且有一定的爬升高度。然而,图中显示焊锡并没有很好地覆盖引脚,显得比较干瘪,这表明引脚与焊盘之间的接触面积较小,引发下面的问题点:
(1)电阻增大
根据电阻定律(其中是电阻,是电阻率,是长度,是横截面积),在引脚长度不变的情况下,爬锡不良导致接触面积减小相当于横截面积减小,从而使电阻显著增大。例如,正常爬锡良好的引脚接触电阻可能在毫欧级别,而爬锡度不够时,电阻可能增大数倍甚至数十倍。
(2)发热严重
根据焦耳定律(其中是热量,是电流,是电阻,是时间),电阻增大后,在电流通过时会产生更多的热量。
(3)可能导致烧毁
过多的热量如果不能及时散发,会使元器件温度升高,当温度超过元器件所能承受的极限温度时,就可能导致元器件烧毁,进而影响整个电路的正常工作。

3、爬锡不良导致的电路板损坏

上图显示了一块电路板上有明显的烧焦痕迹。这是由于爬锡不良引发的电阻增大和发热问题进一步恶化的结果。当热量在局部不断积聚,就会导致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和线路受到损坏,出现烧焦现象。
散热问题
功率器件工作时本身会产生较多热量,爬锡不足使电阻增大,进而导致电流通过时产生的热量急剧增加。而且不良的爬锡状况会阻碍热量从焊盘向 PCB 板传导,使热量在器件内部积聚。在高功率密度电路中,正常爬锡时功率器件能在安全温度范围工作,爬锡不足时,器件温度可能迅速超出额定工作温度,导致器件性能下降甚至失效。

4、 爬锡不良引发的连锁反应
当电路板上的元器件由于爬锡不良而烧毁后,可能会引发短路等电气故障,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火灾。
后患问题
持续的高温发热会改变功率器件内部半导体材料特性,如迁移率降低、禁带宽度变化等,进一步降低器件性能和可靠性。长期过热最终会导致功率器件烧毁,进而可能引发整个电路的短路或断路故障,影响电子产品正常运行,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维修成本,还可能损坏周边元器件,增加故障排查和修复难度

二、解决措施与重要性
为确保 PCBA 焊接质量,必须高度重视功率器件引脚爬锡问题,从焊接工艺、元器件质量把控以及 PCB 设计优化等多方面入手,确保爬锡良好,从而保证功率器件乃至整个电子产品的稳定可靠运行。例如,优化焊接工艺参数,包括精确控制焊接温度、合理设定焊接时间、调整助焊剂活性与用量;改善元器件引脚状况,如处理引脚氧化问题和优化引脚镀层工艺;优化 PCB 设计,合理设计焊盘和散热结构等。

网友A:
锡膏不好,有恶狠容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膏不好,有恶狠容易虚焊

是的,所以我们统一用的日本千住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