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可以直接修改器件device的skill呢?

楼主(2024-11-25):
    如果,我想实现swap pin,但是由于第一方网表不添加group就无法交换,只能修改成第三方的device。
    哪个skill函数是可以修改的呢?
    或者其他什么办法,求大神提供一个思路呢?

楼主:
    我个人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生成device,然后创建一个scr文件去修改,但是大BGA容易出现卡顿,修改得比较慢。所以有没有直接修改器件底层数据的skill函数呢?

楼主:
    是不是还可以直接越过device,使用skill就能只能实现swap pin?这是一开始的思路,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实现,感觉修改device更简单一点。

网友A:
    很简单,核心就两行
    axlDBAssignNet(pinDbid1 pinName2)
    axlDBAssignNet(pinDbid2 pinName1)

网友(点评):
老實說非兩行, 你必須先點選第一個資料暫存, 再點第二個資料暫存, 再使用你的指令更換第二個為第一個資料, 再使用你的指令更換第一個為第二個資料, 差別在暫存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核心就两行
    axlDBAssignNet(pinDbid1 pinName2)
    axlDBAssignNet(pinDbid2 pinName1)

    大哥好,谢谢大哥,大哥慢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師們, 這樣的思路會產生 pin swap REPORT 嗎?? (返回電路圖.)

    不清楚,我用skill比对不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SKILL 比對後, 可直接返回 線路圖 減少人為錯誤嗎??

    這就是差別. 自己比對, 和再使用 NETLIST 比 ...

    可以直接返回。你说的函数正在看,使用的时候有警告。:W- *WARNING* (axlCompSetPinAttributes): This function is only available for use in tools that include the Symbol Edit application mode.

网友(点评):
我不是老師, 只是"建議"你在規則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