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里面的高度信息如何加上

楼主(2024-11-26):
mentor xpedition封装里面的高度信息如何加上,在哪里加上?

网友A:
属性能加属性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能加属性能加

大神,是在哪个模式下选择的属性,选择模式还是什么模式,要选择整个器件吗,没找到这个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能加属性能加

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