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16K33AA SSOP28LED数码屏驱动/高亮数显驱动IC/数显驱动器原厂

楼主(2024-11-26):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16K33AA
封装形式:SSOP28
概述
VK16K33AA是一种带按键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 锁存器、键盘扫描、LED 驱动模块等电路。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 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16SEGx8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最大支持13×3的按键。内 置上电复位电路,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可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采用SSOP28封装形式。LJQ3420
特点
• 工作电压 3.0-5.5V
• 内置 RC振荡器
• 最大16个SEG脚,8个GRID脚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I2C通讯接口,I2C从机地址可通过IO脚选择
• 16级整体亮度可调
• 最大13×3的按键扫描 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支持组合键需要电路配合)
• 读/写地址自动加1
• 内置显示RAM为16x8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
• 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
•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 封装 SSOP28(150mil) (9.9mm x 3.9mm PP=0.635mm)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D32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
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SOP24  恒流驱动
VK16D33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
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OP28   恒流驱动

———————————————————————————————————————————————————
VK16K33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A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A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C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8*3      封装:SOP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VK1640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SOP16/DIP16
VK1Q6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7*4   封装:QFN16
VK1651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4段7位   共阳驱动:7段4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7*1   封装:SOP16/DIP16

——————————————————————————————————————————————————
VK1637    3.05.5V   驱动点阵:48    共阴驱动: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6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            按键:8*2   封装:SOP20/DIP20
VK1616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16/DIP16       抗干扰能力强
VK1618    3.05.5V   驱动点阵:35/36/35/32    共阴驱动:5段7位;6段6位;7段5位;8段4位
共阳驱动:7段5位;6段6位;5段7位;4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5*1   封装:SOP18/DIP1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0B   3.05.5V   驱动点阵:48/45/40      共阴驱动:8段6位;9段5位;10段4位
共阳驱动:6段8位;5段9位;4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0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4    3.05.5V   驱动点阵:77/72/65/56   共阴驱动:11段7位;12段6位;13段5位;14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1位;6段12位;5段13位;4段14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4/DI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S68C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Q68D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QFN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6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4/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S38A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38    3.05.5V   驱动点阵:80     共阴驱动:10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DOU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LQFP44(QFP44正方形);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B   3.0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2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C   3.0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1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D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6932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ED驱动、LED屏驱动、数显驱动IC、LED芯片、LED驱动器、数码管显示驱动、LED显示驱动、LED数显驱动原厂、LED数显驱动芯片、LED驱动IC、点阵LED显示驱动、LED屏驱动IC、数显驱动芯片、数码管芯片、数码管驱动、数显屏驱动、数显IC、数显芯片、数显驱动、LED数显IC、数显驱动原厂、LED屏驱动芯片、LED数显驱动IC、LED数显驱动IC、LED驱动电路、数显LED屏驱动、LED数显屏驱动、LED显示屏驱动、LED数码管驱动、数显LED驱动、LED数显驱动、数码管显示IC、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芯片、LED显示驱动芯片、显示数码管驱动、LED控制电路、数显LED驱动芯片、数显LED驱动IC、LED驱动芯片、数码管显示屏驱动、数码管驱动原厂、LED驱动厂家、LED驱动原厂、LED数码驱动、LED数码屏驱动、LED数显芯片、数码管驱动IC、显示LED驱动、数码管LED驱动、LED显示IC、点阵数显驱动、点阵数码管驱动、点阵LED驱动、点阵数显驱动芯片、点阵数显驱动IC、点阵LED驱动芯片、点阵LED驱动IC、LED数显原厂、点阵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厂家、数显LED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