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IP设计里二极管封装库问题

楼主(2024-11-26):
比如WB类的二极管,顶上PAD打线,底下背金另外一个信号,在建封装时候一直把器件放在表层,但是底下那个PIN一直不能正确识别,以前166时候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17.2的allegro软件怎么做都不对,要不就是两个PIN都识别为DIE  焊盘了,有大神知道在哪里设置吗?

网友:
我也刚开始学,遇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