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200mm长度的铜排贴在PCB上,用软件跑IR-Drop模型怎么建

楼主(2024-11-27):
走过路过的大佬帮忙指点指点:      电压12v,电流100A,PCB的铜箔和铜排宽度10mm,长度有200mm,结构包括铜排、焊锡、PCB铜箔,想模拟电流从一端到另一端,求解压降大小。      用的软件Power DC在叠构里面金属和金属是不能叠一块的,这个环境就不知道怎么搭了,请大佬们指点指点思路,其他工具推荐也可以。

网友A:
    這當然不是設在疊構上.
我先問你, 銅排是不是直接貼住銅箔?  如果是, 那你就直接在銅箔上建一個物件 , 指定他的高度和大小長度跟銅排一樣, 然後材質設為銅.
    這樣就行了, 這招我在V12 還是16就玩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當然不是設在疊構上.
    我先問你, 銅排是不是直接貼住銅箔?  如果是, 那你就直接在銅箔上建一個物件 , 指 ...

    大佬指点一下,怎么在铜箔上面建一个物件,Power DC里面就看到有加shape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