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防反接电路

楼主(2024-11-27):
NMOS防反接电路,这里左边的D和S应该对调才对吧?

网友A:
    电路是对的,不需要改。NMOS体二极管方向是S指向D,你说的也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对的,不需要改。NMOS体二极管方向是S指向D,你说的也是对的

    说下电流流向的方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下电流流向的方向吧?

电路正常工作电流方向:S(源极)--> D(漏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