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芯片的GND管脚是否必须通孔接地

楼主(2024-11-27):
DDR芯片在TOP层,L2层是完整的参考地平面,如果将GND管脚打1-2的盲孔接地,这样可行吗?

网友:
盲孔,通孔都可以

网友:
    可以,我都看过双层板的DDR2

网友A:
信号返回总是找阻抗最小的路径。既然L2是GND,把data布线在L1和L3,那么自然是最小阻抗路径。下面有再多地平面意义也不大了。
    从pcb上看,用了hdi工艺,当然是为了节省布线空间。过孔还用通孔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返回总是找阻抗最小的路径。既然L2是GND,把data布线在L1和L3,那么自然是最小阻抗路径。下面有再多地 ...

    这个板子是2阶22层的盲埋孔设计,其中L3,5,7,16,18.20是信号层,DDR的GND管脚是否必须打通孔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2阶22层的盲埋孔设计,其中L3,5,7,16,18.20是信号层,DDR的GND管脚是否必须打通孔接地?

    22层板,那板厚要到2.5mm~3mm了。DDR多少速率,太高速要考虑过孔stub。如果不在乎成本,考虑背钻工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层板,那板厚要到2.5mm~3mm了。DDR多少速率,太高速要考虑过孔stub。如果不在乎成本,考虑背钻工艺

背钻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DDR PIN脚这么密背钻会导致钻孔间距不够,而且背钻用连接器通孔比较好,而且你这都22层2阶盲埋孔了还在乎那点工艺费用吗?那当然盲埋孔不用考虑了

网友B:
    如果布线充裕还是建议打通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钻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DDR PIN脚这么密背钻会导致钻孔间距不够,而且背钻用连接器通孔比较好,而且你 ...

什么叫布线区域太密啊。正常板卡ddr布线过孔0.2/0.4mm,要背钻的话用0.35mm的钻头足够了,这个尺寸都没超过过孔外环。
这里说考虑背钻工艺主要是针对stub来说。都用22层板和hdi工艺了,那大概率不怎么考虑成本。
背钻不是用连接器的,严格来说是压接器件。连接要焊接的,你孔内壁都搞没了,还怎么上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布线充裕还是建议打通孔

    不是布线充裕问题。层数22不用考虑布线空间了。大概率是板卡上有小间距器件,必须用HDI。

网友:
    因地置宜吧。
    密的地方盲孔,稀的地方通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布线充裕问题。层数22不用考虑布线空间了。大概率是板卡上有小间距器件,必须用HDI。

我指的是DDR底下放GND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层板,那板厚要到2.5mm~3mm了。DDR多少速率,太高速要考虑过孔stub。如果不在乎成本,考虑背钻工艺

LPDDR5的实验板,中间层GND平面比较多,DDR走线用了6层,要求每层走DDR线都参考GND平面,因为成本不考虑过孔stub,但是不确定DDR的GND管脚如果只打盲孔接地会不会影响信号质量。之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DDR所有的GND管脚只打盲孔接地,而且线也已经绕好等长,现在才想起里要打通孔,打通孔以后内层的信号线都要重新调整,这样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布线充裕问题。层数22不用考虑布线空间了。大概率是板卡上有小间距器件,必须用HDI。

网友A:
引用 楼主:
LPDDR5的实验板,中间层GND平面比较多,DDR走线用了6层,要求每层走DDR线都参考GND平面,因为成本不考虑 ...

1. 你这个回复是矛盾的啊。想要信号质量,那么对厚板卡必须要考虑stub。
2. 就你这个描述看,感觉22层只是为了ddr线。并且还有成本考虑,那你们该评估下具体方案是否合适,一般来说,LPDDR哪里用得到22层。
3. 从信号完整性来看,高速信号的stub有时候比参考层是电源还严重。
4. 同样,你GND用的是HDI孔。那么L20层布的完整返回路径是什么:L1参考L2。L21参考L20或者L19.但是L19/L20和L2是不通的,需要从其他地方的通孔gnd绕。并且这个通孔gnd还不在ddr区域。这个问题是不是类似信号跨平面分割了。从这个角度看,你还不如参考ddr的电源平面来的好。

网友:
既然是LPDDR5,那么设计策略可以改变的。
1. DATA布线在L1和L3。这样GND用HDI没问题。
ATA布线不考虑pcb等长,通过软件做时序匹配。
3. address布线参考电源平面就好了,不需要是gnd的。这样成本能下来很多
4. 另外,从LPDDR4以后。很多的内存颗粒厂家为方便pcb,都没有严格要求data group布线需要同组同层了。原因也是软件能处理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这个回复是矛盾的啊。想要信号质量,那么对厚板卡必须要考虑stub。
2. 就你这个描述看,感觉22层只 ...

最初的完成的设计是2阶16层,按常规做法DDR信号大部分参考电源平面,交给客户后,客户又想让所有DDR必须参考地平面,客户就决定把叠层就加到22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初的完成的设计是2阶16层,按常规做法DDR信号大部分参考电源平面,交给客户后,客户又想让所有DDR必须 ...

这是什么奇葩逻辑,你们交付的是产品还是pcblayout?
1. 要是产品,客户为什么要关心pcb设计。验收功能不就好了。
2. 要是pcb外包,那么成本关你们屁事。客户怎么要求怎么来。
3. 还是那句话,LPDDR哪里需要16层。8层板顶天了。随便去找几个方案公司的demo看看,大部分是4层或6层。向海思这种面向消费电子的,还有双面板的d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奇葩逻辑,你们交付的是产品还是pcblayout?
1. 要是产品,客户为什么要关心pcb设计。验收功能 ...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试验板,整板元件不能有插件,除了GND过孔可以是通孔,其他过孔必须盲埋孔,而且主芯片单独放一面,其他元件必须放另一面。电源就有好几十组,其中还有几组几十A的大电流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试验板,整板元件不能有插件,除了GND过孔可以是通孔,其他过孔必须盲埋孔,而且主芯片 ...

什么叫特殊试验板,估计是你们还没有你们的客户懂的多。交流了这么久,大概信息:1. 你们可能是pcb外包公司,客户可能是大学/国企性质研究院。
2. 22层板只是为了搞定ddr布线,并且ddr所有布线参考gnd。(以前接触到的研究院性质的客户都是按书本上东西来)

3. DDR和CPU不在同层,那么你们客户说gnd用通孔,信号用HDI孔就是对的。

4. 用了HDI孔后stub只在埋孔L2-L21部分有影响。表层的盲孔没有了。高速信号的stub影响不能忽略。厚板卡的过孔stub可以友情提醒客户。
5.  gnd必须通孔是考虑信号返回路径:假设内部走线在L5,L1走线参考L2,L5参考L4/L6,L22走线参考L21。如果L1和L22的gnd孔用HDI,L2,L5/L6,L21这三个平面在ddr区域是完全隔离的。需要通过其他地方的通孔gnd连接,这样和信号跨平面没区别了。
6. 客户在高速信号方面知识比你们强。最好是听他们的,并且这种客户一般比较强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特殊试验板,估计是你们还没有你们的客户懂的多。交流了这么久,大概信息:1. 你们可能是pcb外包公 ...

EMC试验板听说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特殊试验板,估计是你们还没有你们的客户懂的多。交流了这么久,大概信息:1. 你们可能是pcb外包公 ...

CPU引脚3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特殊试验板,估计是你们还没有你们的客户懂的多。交流了这么久,大概信息:1. 你们可能是pcb外包公 ...

DDR的线序完全按照客户之前设计的板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