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紧急求助!speed2000和SystemSI报错问题!!!

楼主(2024-11-28):
    事情是这样的,我本来一直用sigrity2021的speend2000仿真DDR,从未出问题,最近我把17.4版本的brd文件导入软件仿真,最后一步报错Error 0999: V or I is expected in "PRINT/PROBE" curve name,我把17.4版本brd降至16.6,依然报错。后来没办法,转换仿真方法,用systemSI搭建模型进行时域仿真,提取完参数、搞定IBIS模型,点开始仿真,最后一步又出问题,报错如下。cadence不给活路啊,兄弟们给条活路,帮帮孩子吧。

网友(点评):
都是設定問題(一個是電路設定, 一個是系統設定或用錯程式.), 不是軟體問題, *.brd 轉 *.spd 才對, 不要亂搞, 救不了你, 我試過 Sigrity2019 都能正常開 17.4, 就這樣.

楼主:
    求大佬帮帮忙

楼主:
    speed2000这里为什么说是版本问题,是因为之前我仿真导入的都是16.6版本brd,仿真正常。

楼主:
    能正常打开,参数也能设置,就是最后一步仿真报错

网友A:
    這不寫著嗎, 你要安裝 Sigrity 2021.1 S002 以後的版本才行, 同時要在環境變數建立SIGRITY_EDA_DIR, 然後把直設為Sigrity 的路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寫著嗎, 你要安裝 Sigrity 2021.1 S002 以後的版本才行, 同時要在環境變數建立SIGRITY_EDA_DIR, 然後 ...

    大佬,我安装了24版,环境变量也是指向了24版的安装目录。

网友(2025-03-05):
    跟你一样的问题。仿真到最后一步出现。我用17.4的原理图导入16.6的pcb中,对pcb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仿真出现问题。困扰了很久,之后我重新用17.4的原理图导入进17.4的pcb(这里修改好的pcb17.4的版本)神奇的来了能仿真成功,所以你是跟我有一样的操作可以试下这个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安装了24版,环境变量也是指向了24版的安装目录。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System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5-09-19):
    各位老师,S Y S T E M S I的目录在哪里?我装了老吴版本的17.4,没有,S I G R I T Y  2023也没看到,是名字变了还是隐藏在哪?我搜索全盘都没找到。求各位老师告知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