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狸狗降版本v0.0.5是否需要安装allegro17.X才能使用?

楼主(2024-11-28):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下载了阿狸狗降版本v0.0.5,但是转换失败,我电脑上只有allegro16.6,请问是否只有安装17.X才能用?错误log如下:

THIS DOWNREV UTILITY IS INTENDED TO BE USED IN SITUATIONS WHERE A DESIGN
MUST BE DOWNREVVED TO 16.6 AND IS NOT INTENDED AS PART OF THE STANDARD
DESIGN PROCES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CERTAIN DATA WILL BE
LOST IN THIS TRANSLATION.

THIS DOWNREV UTILITY IS DISTRIBUTED "AS IS" WITHOUT ANY OFFICIAL cadence
SUPPORT AND WITHOUT ANY WARRANTY, EXPRESS OR IMPLIED, AS TO PERFORMANCE,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THE ENTIRE RISK
AS TO THE RESULT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PRODUCT IS ASSUMED BY YOU.

Downrev rev 17.4 to rev 16.6 database - 1.brd
    - Warning: Some Constraint Manager data and/or new Cross section data may be lost.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249X305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1800X1200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224X305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545X650-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1500X1250-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300X800_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800X410_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1150X200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820X890-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390X890-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1570X3570-F50-NPS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225X285-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233X323-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NSMD_REC_350X3200_SM450X330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800X2000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2200X3500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CIR230_SM-320_PM-SQ22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375X500-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275X400-F50-NSMD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625X250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CIR320_SM-240_PM-SQ24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2100X4300-F75-NSM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350X630-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300X530-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800X1300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900X2100-F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1200X1250-F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600X1600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440X180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300X800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900X500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450X425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200_250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545X813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398X508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423X508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595X813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540X260_M520X240_P085X100X4_PAM_43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35X075_M043X083R004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35X025_M033X043R004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20X025_M028X033R004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U_SK-UMS9230-7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030_R002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045_R005_M035_P03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050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30X050CUR01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030_R0025_M025_P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370X270_M350X250_P060X052X20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75X085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55X055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65X125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65X070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55X080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70X045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70X170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85X200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60X080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25X052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260X120_R01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42X033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80X200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60X040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40X050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100X180_R01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270X100_R01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025_M033R004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030_M040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400X380_M390X370_P120X112X9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U_FILTER_6_250X200_6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25X040_R0025_M035X05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25X030_R0025_M035X04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103X260CCR015_AXF5DXX12_RIGHT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103X260CCR015_AXF5DXX12_RIGHT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A150X090OY-060_M145X095_P145X095X020-4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A150X090OY-060_M145X095_P145X095X020-45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80X065_DSB221SDN_COM160X120_4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80X065_DSB221SDN_COM160X120_3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80X065_DSB221SDN_COM160X120_2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80X065_DSB221SDN_COM160X120_1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215X250_M205X240CCLL020_P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25X0325_M033X0405R004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20X0325_M028X0405R004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70X060_R005_M070X06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130X060_R005_M130X06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270_P110X4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300X114_ECT_818010682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150X130_MS100CCUL020_PS044X4CULL02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150X130_MS100CCUL020_PS044X4CULL020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15X020_P015X020CCURL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15X020_P015X020CCULLL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103X260CCL015_AXF5DXX12_LEFT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103X260CCL015_AXF5DXX12_LEFT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45X050_R01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55X090_R014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75X060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90X165_R01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25X055_R0025_M035X06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35X055_R002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112X150_P112X057X2_LTPL-C0673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614X455CCLL030_P068X083X40CCLL03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614X455CCLL030_P068X083X40CCLL030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85X075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95X135_R024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95X045_R00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410X310_M390X290CCUL020_P068X062X20CCUL02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410X310_M390X290CCUL020_P068X062X20CCUL020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U_SPA1687LR5H-1_4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U_SPA1687LR5H-1_4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73X053CCUL01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51X070CCUL019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073X053CCLL01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720X510_M080X092X40CCLL020_P070X082X40CCLL020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357X157CCLL030_M119X081X6CCUL0325_P109X071X6CCUL030 has FLASH type symbols used in pads which would not be supported in rev 16.
    - 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R357X157CCLL030_M119X081X6CCUL0325_P109X071X6CCUL030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ERROR: Downrev failed. Database not converted.

网友(点评):
看一下英文, 降失敗的原因是高版本的PAD格式, 降了在16.6不支援, 只能在高版改PAD再轉降版本.

网友(点评):
假如你幸運遇到一個高手, 他肯花時間寫個SKILL, 幫你在高版本先降PAD版本, 但那不是我, 因為我事業沒成, 所以沒那功力.

楼主:
用电路精灵打开也是提示ERROR: Downrev aborted, padstack SMD_REC_249X305_S375 has new pad shapes not supported in rev 16

网友:
17.2版本有的焊盘类型16.6版本里面没有,需要把这些焊盘改成支持16.6 的焊盘类型,就可以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