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問]函式定義

楼主(2024-11-28):
    各位好,最近開發skill時遇到一個問題

    若我有兩支skill (.il)
    其內容大概就是
    skillA.il
    1. axlCmdRegister("skillA" `skillA)
    2. procedure(  skillA()
    3.         let( (formname build_my_form)
    4.                 formname="./skillA_m.form"
    5.                 build_my_form(formname)
    6.         )
    7. )
    8. ( defun build_my_form (formname)
    9.         let( ()
    10.
    11.                 println("this function is from skillA")
    12.                 pform=outfile(formname "w")
    13.
    14.                 fprintf(p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15.                 fprintf(pform "FORM\n")
    16.                 fprintf(pform "FIXED\n")
    17.                 fprintf(pform "PORT 90 20\n")
    18.
    19.                 fprintf(pform "HEADER \"SKILL-A\"\n")
    20.                 fprintf(pform "POPUP <Layer_Names>")
    21.                 fprintf(pform "\"TOP\" \"TOP\",\"BOTTOM\" \"BOTTOM\".\n")
    22.                 fprintf(pform "TILE\n")

    23.                 fprintf(pform "FIELD exit\n")
    24.                 fprintf(pform "FLOC 22 34\n")
    25.                 fprintf(pform "MENUBUTTON \"Exit\" 5 3\n")
    26.                 fprintf(pform "ENDFIELD\n")

    27.                 fprintf(pform "ENDTILE\n")
    28.                 fprintf(pform "ENDFORM\n")

    29.                 close(pform)
    30.
    31.                 form=axlFormCreate( (gensym) "skillA_m.form"代码
    32.                 `(e inner) `m_pform_Action t)
    33.
    34.                 axlFormDisplay(form)
    35.         )

    36. )

    skillB.il
    1. axlCmdRegister("skillB" `skillB)
    2. procedure(  skillB()
    3.         let( (formname build_my_form)
    4.                 formname="./skillB_.form"
    5.                 build_my_form(formname)
    6.         )
    7. )
    8. ( defun build_my_form (formname)
    9.         let( ()
    10.                 println("this function is from skillB")
    11.
    12.                 pform=outfile(formname "w")
    13.
    14.
    15.                 fprintf(p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16.                 fprintf(pform "FORM\n")
    17.                 fprintf(pform "FIXED\n")
    18.                 fprintf(pform "PORT 90 20\n")
    19.
    20.                 fprintf(pform "HEADER \"SKILL-B\"\n")
    21.                 fprintf(pform "POPUP <Layer_Names>")
    22.                 fprintf(pform "\"TOP\" \"TOP\",\"BOTTOM\" \"BOTTOM\".\n")
    23.                 fprintf(pform "TILE\n")

    24.                 fprintf(pform "FIELD exit\n")
    25.                 fprintf(pform "FLOC 22 34\n")
    26.                 fprintf(pform "MENUBUTTON \"Exit\" 5 3\n")
    27.                 fprintf(pform "ENDFIELD\n")
    28.
    29.                 fprintf(pform "FIELD check\n")
    30.                 fprintf(pform "FLOC 8 34\n")
    31.                 fprintf(pform "MENUBUTTON \"Check\" 5 3\n")
    32.                 fprintf(pform "ENDFIELD\n")

    33.                 fprintf(pform "ENDTILE\n")
    34.                 fprintf(pform "ENDFORM\n")

    35.                 close(pform)
    36.                 form=axlFormCreate( (gensym) "skillB_.form"
    37.                 `(e inner) `m_pform_Action t)
    38.
    39.                 axlFormDisplay(form)
    40.         )

    41. )

    當兩個skill 都行Load的時候,
    我運行skillA時,他卻會使用skillB的build_my_form()

    再不更改build_my_form()的名稱下,想請教我該如何避免這樣的問題?

网友A:
    我也想学SKILL,不知道在哪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学SKILL,不知道在哪有教程

    你可以看這些大師寫的~我會得太少了QQ

    YEUNGHIE 版主的 Candence Skill 語言入門
    https://www.cnblogs.com/yeungchie/p/15270224.html

    deargds 版主的 十天學會skill (目前累積到第8天)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915-1-1.html

网友B:
    你这defun注册函数名一样的   软件只允许存在一个呀  哪个后注册,skill就识别哪个
    我一般是把form直接放到第一个函数(skillA或skillB)里面,不单独注册form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defun注册函数名一样的   软件只允许存在一个呀  哪个后注册,skill就识别哪个
    我一般是把form直接放 ...

    我原本以為軟件認定的是axlCmdRegister裡的內容。後來才defun的定義也會是全域。
    您的建議非常好,我打算照這個方法往下做,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