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飞线束问题

楼主(2024-11-29):
    大佬们,刚拿到一个改版,有一组飞线捆一条线束了,怎么恢复正常的飞线?(原来是bus组,删除了bus组,还是没用;而且还有很多这样线束

网友:
    net group啊,取代了之前的bus.

网友:
    菜单--FlowPlan--Delete Bundle

网友(点评):
3楼是对的

网友:
    这是bundle,删除即可,楼上正解

楼主:
    不是bundle,应该是二楼说的net group,删除了net group和bus组就没这些线束了;bundle试了,没法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