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格式怎么转为GBX格式

楼主(2024-11-29):
ART格式怎么转为GBX格式?
有没有人知道可以通过什么软件或者中转格式转过去?

网友(点评):
改副檔名就好, 或由CAM350 轉 gerber file 格式, 一樣改副檔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art还是gbx格式,所有的gerber文件本质都是文本文档,都能用记事本打开,都可以直接修改后缀名,不 ...

OK,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A:
    不管什么art还是gbx格式,所有的gerber文件本质都是文本文档,都能用记事本打开,都可以直接修改后缀名,不需要中转格式